APM2.5上电输出信号几分种后才能正常,求原因

楼主(2015-02-14):
各位大神,我的APM这段时间一直有问题,上电后
电机
会听到B-B-B三响,后就是一直是BB响,直到两三分钟后才是B的一下长响,此时才可以解锁正常起——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试过3.15,3.21等几个固件同样的问题,可以肯定我的电调是校准过的,和控也没有关系,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下原因,在线等待,谢谢了!

网友A(2015-04-01):
油门微调有归零做的行程校正吗?
归零再做一次看看,顺便初始》遥控校正也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