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炸了几次后,尾巴轻微右偏。

楼主(2015-02-14):
对尾情况下,起飞后,尾巴右偏30度左右,然后锁定在这里。打方向舵,修正到与大浆垂直,然后尾巴又开始往右偏,偏30度左右后,又锁定在这。
如下图所示。

网友:
是机身偏还是尾巴?如果只是尾巴,那就是尾巴松了。

网友:
陀螺仪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