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凡433的失控问题

楼主(2015-02-14):
我用的非凡433,购买了半年,之前一直很好,最远飞过3km,遥控器是富斯9,直接引出信号线接的433,配合的是APm飞控,飞机天行者1680,昨天出现问题如下,地面检测都很好,近距离不过500米,高度不超过100米,一直用增稳模式飞行约5分钟,突然飞机自动切返航模式,遥控器控制模式失效,不能控制,然后一直盘旋,等了半个多小时,电池电耗尽飞机才下来,地面检查,返现接收器红灯亮,遥控器与接收器间失控,重新对频,绿灯亮,控制正常,再次飞上天,飞行同前,故障一样,请问各位大师,这种失控是怎么回事,下来遥控器和接收器间就失去了对频,必须重新对频才能用,现在我都不敢用这个433了

网友:
这也不一定是433的问题啊

楼主: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飞控应该没问题,飞机下来就是接收没有对好频的状态,重新对频,又能用。433是不是只要通电,不要遥控就可以和接收机对频的,对频后,应该不会丢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飞控应该没问题,飞机下来就是接收没有对好频的状态,重新对频,又能用。433是不是只要 ...

你APM有没有设置围栏?

楼主:
没有设置,APM用的也只是最基本的,全手动操作,定点巡航什么的都没有弄

网友:
这个 最好检查了 机载设备 有没有 干扰到 单片机工作  用铝箔把接收包起来  如果包起来还不行 换个 接收机看看

楼主:
这个倒是应该注意是不是干扰引起的,我防干扰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升级固件吧   是个BUG  好多人一次丢机,你运气好!失控时 接收机输出的PWM刚好是回家模式的!

楼主:
那还真是运气好,在哪儿能下到新固件呢,先谢谢了

网友:
非凡433我总觉得不放心。我曾经买过一个,一次也没飞上天过。

楼主:
前天一个朋友用非凡433,飞丢了一个飞机,晕死,还敢用吗?2000多米距离就失控了

网友(2015-04-16):
擦,这么不靠谱的?刚入了一个啊

网友(2015-08-29):
433按步骤对频,发射和接收同时一直闪蓝灯,对不上频,到底怎么回事?我和网友买二手的,他没有用过,但升级过

楼主:
重新再升级一次看看

网友:
围观,就是去年貌似有人飞丢死胖子,貌似是非凡会自动重新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眼看着一个模友用非凡的飞丢,表示这个东西不可靠。

楼主:
非常不可靠,用非凡迟早要飞丢的,售后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