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CC3D怎么在FS-i6 上设置飞行模式切换?求尽量详细的教程!

楼主(2015-02-14):
新人求教CC3D怎么在FS-i6 上设置飞行模式切换?求尽量详细的教程!
如图 是设置旋钮5通道吗?
cc3d能设3个飞行模式,如果想用3段开关实现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论坛搜下,APM的6段都可以,3段没问题

网友:
天7很好设置,楼上说的对,你的我没玩过,应该可以,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高手都不在新手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高手都不在新手区吧!!

第二个选项卡是设置飞行模式的   英文不行就仔细看视频教程或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选项卡是设置飞行模式的   英文不行就仔细看视频教程或者说明

怎么把飞行模式和3档开关对应啊?还有英语是不好!你会吗?会的话来个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飞行模式和3档开关对应啊?还有英语是不好!你会吗?会的话来个教程!

视频教程上都有说啊    你按照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    肯定没问题
【三天】跟着Openpilot Wiki 一步一步调出顺手好CC3D,不断更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4027

楼主:
自己做了个教程!新手什么都刚接触望见谅!可以通过FS-i6的遥控其设置第五第六通道的辅助功能设置,定义五六通道是旋钮还是开关!希望和大家多多学习交流!如图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图片2

图片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教程上都有说啊    你按照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来    肯定没问题
【三天】跟着Openpilot Wiki 一步一步 ...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个教程!新手什么都刚接触望见谅!可以通过FS-i6的遥控其设置第五第六通道的辅助功能设置,定义五 ...

不错   会了就行  我不是FS-i6,但是方法都是一样的   找个3波段的开关,知道哪个通道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会了就行  我不是FS-i6,但是方法都是一样的   找个3波段的开关,知道哪个通道就可以设置了

恩,以后多交流

网友(2015-06-05):
那里有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