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电盘怎么搞?

楼主(2015-02-14):
之前看到过有个帖子里有用硅胶线绕的分电盘,但是找不到了。来问一下

网友A:
就是做两个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做两个焊点

两个???

网友:
焊接好的就是这样了、不过太难焊接线太多

网友B:
有,卖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现成的

那个我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