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2-14):
各位大侠,求助啊,APM2.6,控/指南针/加速度都校准过了,只要一推油门,整架机器就往前180度翻了,这个什么情况?

桨方向对的

桨方向对的

指南针方向也对的

指南针方向也对的

网友A:
电机顺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顺序,对吗?

对的,1反2正3反4正,桨也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1反2正3反4正,桨也对的

错了,X模式右上1号,顺时针是1423,2号是左下,左上3号,,右下4号

网友:
前二个电机线接反了多,不然就选错十字模式,apm调好不会这样的

楼主:
恩,右上是逆时针,左上是顺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右上是逆时针,左上是顺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对的

这样设置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右上是逆时针,左上是顺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对的

你说下你的左下是几号电机?把你的电机顺序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下你的左下是几号电机?把你的电机顺序说下

电机的顺序是1 3 2 4??右上角是1吧?对吗?我电机和APM连接顺序是1 2 3 4 ,右上角1通道 ,左上角2  通道 , 左下角3  .右下角4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顺序是1 3 2 4??右上角是1吧?对吗?我电机和APM连接顺序是1 2 3 4 ,右上角1通道 ,左上角2  通 ...

刚才就告诉你错了,看我发的图,上边有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就告诉你错了,看我发的图,上边有序号

恩,我调整了,貌似还是不行,直接往前冲

网友B:
你按照ljb0802发的图把电机顺序接好,去掉浆看看电机旋转方向对不对再上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照ljb0802发的图把电机顺序接好,去掉浆看看电机旋转方向对不对再上浆试试。

电机转向都是对的,但是2 3 电调连接到AM的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就告诉你错了,看我发的图,上边有序号

NAZA在X4模式下电机顺序是逆时针1 2 3 4 ,刚用上APM认为和大疆的一样,原来是1 3 2 4,唉~~~功课没做好

网友:
1324 APM   CC3D 1234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都是对的,但是2 3 电调连接到AM的位置错了

还是你的电机顺序接错了

网友:
6樓的圖是正確的.RX1002接收1號線跟2號線要對調一下

APM-1是AILE  2是ELEV      RX1002-1是ELEV  2是AILE

所以1跟2要對調插

网友:
你可以在失控保护查看解锁后4个电机的输出 推油4个输出不一致就是电调没校准 校准电子调速器 一定要用飞控校准

网友:
兄弟,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