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定点模式,在飞8字的时候,突然动力不够,降落在草丛里,求原因

楼主(2015-02-14):
PIX定点模式,在飞8字的时候,突然动力不够,降落在草丛里,求原因
刚组好的Y3,PIXHACK飞控,基本调好后测试各个模块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GPS定点模式飞航线的时候,突然动力不足,降到草丛里,原因不明?
2、定高模块不动还可以,向前向后飞马上窜高,有什么解决办法?
3、飞行过程中打了RTL,没反应,只能再切自稳,拉回来一点,切RTL才有反应。

附上两次飞行的日志,求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百度云附件:2015-02-14 13-32-27.log.zip

网友A:
飞控都给震呆了,怎能不炸?避震做好点便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都给震呆了,怎能不炸?避震做好点便没事了

多谢大哥的帮忙看日志啊,震动大是因为我调了Y的P,调大了后完全没法飞啊。。。。
改天把P调少再试试,应该没有啥震动才对的

网友:
看你加速xyz三个轴的震动超出官方上限,尤其z轴上半部份 上限5 你的超越过大,定不了高也正常,把主控防震做好点,与p值加大没什么关系,给你参考,我的三轴加速震动曲线图及你的作个比较

楼主:
多谢,还有你用什么减震的啊,像直线一样,真心漂亮

网友:
桨做平衡是最重要的,最好电机和桨都做动平衡,其次飞控装减震器,这两个多好了比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