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为什么永远是1 2号电机转速最快?使得1 2号电机有点热 3 4号冰凉

楼主(2015-02-14):
pix 为什么永远是1 2号电机转速最快?使得1 2号电机有点热 3 4号冰凉

网友:
重心的问题吧

网友:
重心偏前呗……

网友:
重心偏前,前面的电机需要提供更多的拉力以维持平衡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座水平没有调好。

楼主:
如果重心偏前应该是1 3号电机热哦 1 2号电机是对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座水平没有调好。

这个有可能 山寨机架就是不行哦 我再调整下试试

网友:
电机水平

网友:
对角电机发热绝对是电机座不平 绝对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 帮忙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