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升级KBM-2D无刷云台 一个字“稳”!!

楼主(2015-02-14):
升级了KBM-2D云台、无需焊接、无需拆机 适合新手。后山随便拍了个视频

网友:
2D能做成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一下云台调参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分享一下云台调参数据?

到手飞 ,无需调参

网友:
跟楼主一样,改了。

网友:
求楼主给云台连接,谢谢了

网友B:
无需焊接、无需拆机?
请问不拆机、不焊接,云台电源 怎供电?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焊接、无需拆机?
请问不拆机、不焊接,云台电源 怎供电?谢谢指教

从相机插头取12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相机插头取12V电源

谢谢,另外控制云台的线什么接?
可以上传接线的照片吗?

网友:
可以接原蛋蛋舵机线啊,黄色的那个

网友C:
精灵2V的接收是固定死的,这样没法控制云台的俯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2V的接收是固定死的,这样没法控制云台的俯仰了吧

和原来一样接线  无需改动任何地方   使用和原来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原来一样接线  无需改动任何地方   使用和原来一样

通过控制蛋蛋的俯仰来控制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控制蛋蛋的俯仰来控制云台?

我看淘宝里是这么描述的

网友E:
有点像南头宝安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淘宝里是这么描述的

这个云台我也有,可以搭载鹰眼,云台板子上有舵机线连上接收,直接控制云台俯仰轴的。那么我推算他可能是通过控制蛋蛋的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南头宝安附近

是的  宝安公园附近

网友(2015-04-07):
和我这个一样

网友:
能把云台的连接发我吗?谢谢。我的蛋蛋摔了,正好换个云台。

楼主:
TB搜 KBM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