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s这样情况是为什么

楼主(2015-02-14):
平时只悬停玩今天出去飞了下幅翼打到底时候再回的时候发现100s不听话 卡了一下才回结果炸鸡了,也不知道是为啥,幅翼打回来时候不知道不及时打回,

楼主:
你们的100抓手上推油门幅翼打到底 舵机顶到头 会立刻退回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100抓手上推油门幅翼打到底 舵机顶到头 会立刻退回来嘛

不会!我的机机也是这个样。开始没读说明书,根本就无发法飞起来,新机到手后就是无法起飞,一边抽烟一边苦思苦想通过香烟的烟雾走向突然发现大桨的螺距就是随着三个舵机的走动会自己变化的,一会正一会反,怪不得不能起飞呢。摇杆也控制不了。后来参看原厂的说明书和DEVO7E的设置说明,还有坛内前辈的有关调六通机的要领才调好的。现在已经调好了。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在DEVO7E的遥控里选单舵机模式。我也在找答案呢,希望各位前辈赐教啊。

网友:
这是因为超过舵机极限了,就卡了。
一般要设置舵机上下最大值=副翼+螺距,达到无论摇杆怎么动,舵机都不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