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O JK 1:8 JEEP四驱仿真攀爬开箱 多图 杀猫(更新时间:1030 / 220楼起)

楼主(2015-02-14):
浏览导航
(点击右上角“电梯直达”可直接前往各楼参观)
-----------------------
浏览导航
-----------------------
开箱              第1楼
变速箱组装       第30楼
车壳喷漆         第31楼
组装车身         第32楼
组装发动机       第33楼
组装动作机构     第34楼
组装大梁、前后桥 第59楼
中期工程小结     第60楼

转向和差速锁舵机 第61楼
前脸、翼子板、引擎盖        79楼
声效和UBEC安装              80楼
发动机拉线优化及传动轴安装  92

加装前置转向舵机            153楼
刹车驱动舵机由小舵机改大舵机 154楼
使用更软的减震弹簧           157楼
功能笔记                     158楼
安装灯光和声组               159楼
发动机仓布线                 160楼-161楼
拆发动机更换电机             162楼
吐槽变速箱设计               164楼
安装车门                     168楼
升级皮带驱动电机             171楼
让皮带电机与油门转速联动     176楼
加装发动机装饰网             178楼
升级前杠、加装射灯           182楼
升级25.5T有感无刷电机        203楼
为变速箱加注机油             205楼
总装发动机变速箱             207楼
扩展10通道用满控资源         215楼
修正方向盘舵机转向           216楼
整理优化发动机仓布线         220楼
绞盘控制器升级改造           223-228楼

发动机增加红色配色点缀       243楼
总装发动机到车架             244-247楼
发动机仓布线攻艰             248-258楼
阶段成果展示                 259楼

整车特征汇总                 260楼
初成触地纪念                 262楼
路试视频3部                  264-265楼
路试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       269-273楼
重新分离车身、发动机、车架   271-274楼
更换避震器                   279-291楼
优化刹车拉线(换细线增顺滑) 292楼
新增驾驶员和年检标           293楼
交作业                       294楼

-----------------------

Tatra 8x8军卡是我组装过的第一台capo的仿真攀爬。
这个贴子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645&extra=page%3D1

这台8x8的结构复杂程度非常高,组装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这当然也是自己喜爱体验的一部分乐趣,
故而没有把它当成玩具看待,而是完成一次圆梦之旅。组装除了花费大量时间,还需要额外购买电
子设备,像电机、电调、电池、声光这些模块,我选择的是有感无刷动力,动力系统的投入算是较
为奢侈的。成品很棒,动力非常好,无刷动力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无论是速度还是扭力,还有
最考验无刷动力的低速启动,都是让我很满意的。

中毒,源于我对汽车的热爱。这次CAPO发布JK,果断入了一台,因为我发现JK有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复杂且精细。第一眼看到这台车,我想凡是爱车的人,或许都会被或多或少的打动一下。不要说你有
很好的定力,这不是定力高深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价格高低与否的问题,而是那丝丝入扣的设计与某
种爱车情怀能否碰撞出火花的问题,那也是一种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对机械、动力、传动狂热得近乎
偏执的热爱。

好了,不多说了,说多就是YY!
先发开箱照片,叫大家一窥这个稀有的物种。

包装外箱有点脏,不知路上经历了怎样的,疯疯雨雨……

趟在里面的真身却是干净无暇

注意看这些小字

这才是Capo JK包装的真容

见证奇迹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些不是塑胶,而是全铝合金打造的,拿在手上有份量,感觉就和真车一样

白色是预涂的底漆,要想更漂亮,需要找汽车漆加工坊另行处理,想想也是醉了

铝的

还是铝的

这是第二层的的情况,闯关一样,层层都藏着意外,这包装设计甩田宫N条大街啊!

第二层里有胎铃、轮胎、大梁、避震、前桥、后桥、防撞梁

轮胎软硬适中,总装完成后的拟真效果相信应该很棒吧

仿真避震器

带有差速锁的前后桥,钢丝拉线就是用来控制锁速锁的
刹车盘只起装饰作用,没有实际的刹车功能

前桥转向结构

这回即将来到最后一层了哦!

这层有发动机、内饰零件、还有许多细碎零件

零件多得令人发指!

发动机

扶手箱

中控台

等说明书到了就开始装配,现在没有说明书,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今晚怕是要困惑得睡不着觉了……哈哈

网友:
赞赞。。咋怎么快都到手了

网友:
一万多的米物

网友:
看着就爽

网友:
真是豪车啊我可能更愿意花1.5W租个真车过够瘾

网友:
喜欢,但买不起

网友:
楼主~ 请问这个车子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很多螺丝啊,很多

网友A:
这个是模型,要喷漆那种,只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模型,要喷漆那种,只能看吧

这个是1比8比例的电动遥控模型

网友:
呃 可以买半台A00级小车了

网友B:
说明书居然不是随车附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居然不是随车附送?

说是说明书还没印好,过完节要补发纸质说明书。

网友:
查了一下,目测是独市生意,而且售价竟然高达 15000元!! 直接租一辆真的,把余下的钱,四处游玩,人生不知多美好。

网友:
还是比船容易做啊

网友:
土豪的世界啊,这做工真的很精细

网友:
还需要喷漆吗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已下订单,实在让我把持不住了,草

网友:
装好视频上传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车怎么能值1W多呢。不值

网友:
极致的价值~

网友:
看看也是醉了

网友:
毒物米物,真想买辆啊

楼主:
开始装配

第一步 装变速箱

比较容易装错的地方是分动器里面的分动齿轮轴承,拨叉上需要安装薄的轴承,安装时要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车壳喷漆
不比得塑胶车壳,这是真正的铝车壳,拿在手上分量十足。
喷完漆后的效果如真车一样,BMW同款白珍珠。

楼主:
组装机身

依次安装:椅子、机身铝件、中控台等

仪表是可以加装背光的,采用LED照片,这部分不是标配零件。
方向盘也是可以动的,需要自己安装一个9g舵机,后续把这个舵机和方向舵机并在一起,就可以和转向轮同步转了。

03.11 为仪表台加装LED照明

为了布线简单化,LED照明的电源就从方向盘舵机里面取电。这些舵机的工作电压都是5-6V的,而LED工作电压是3.0V,所以还需要准备一个调压器,
把舵机的电压降低成3.0V给LED用。

一共用了3只白光LED
LED采用双面胶固定在背板上,固定点是LED的管脚。

最后再用双面胶来遮挡一下,减少漏光。

效果是不是很逼真呢?

仪表台上的电子设备最好在布完线后再安装到车身里

其实之前我就装好仪表台了,后来因为布线的原因又把它拆了出来。
所以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是,在布完线后再装到车身里。

车头的框架,逼真度也是相当高。

引擎盖还没有装,但是盖子的撑杆已经安装好了。

撑起来就是这样

楼主:
发动机停工一段时间,原因是电动机没有准备好。
厂家建议用有刷电机,但我不认为有刷电机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之前组装8x8的经验,我仍然选择了好盈的有感无刷电机电调套装,电机是V10版本,也就是最高级的进角可调的那款,电调是Justock club spec。
不是因为V10高大上我才选,而是为21.5T的低速有感无刷电机便宜的那款缺货!而V10刚好有现货。想着早一天装好早一天下地,就多花了些银子入了这款V10。
值得一提的是,JK的减速齿轮刚好适应好盈这款无刷动力,电机转动方向正确。为什么我要重点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有感无刷电机电调的转动方向是固化的,
也就是厂家设计好的,不能像无感无刷电机那样通过交换3根线来人为改变转动方向。所以如果厂家默认的转向和车的减速箱最终输出方向不一致,那你就惨了。
好在这款动力不存在这个问题。

首先安装电机动,齿轮是上图这样安装的,看起来像装反了一样,但说明书要求确实就是这样装的。

很酷的电机

进角可调,但默认已经很OK啦

和变速箱对接起来

安装第3级变速齿轮

"油底壳",看得我也是醉了

既然醉了,那就再换个角度看看吧

基本就完工了,不过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那就是安装舵机!!!

楼主:
换挡、分动器切换、刹车,分别是用三个舵机控制的。
这三个舵机都需要安装到发动机里面。
三个舵机都采用12g左右的小舵机,我用了两个EMAX的ES08MDII,全金属齿轮的。
刹车舵机我用的Hitec 65MG,刚好手上有个从直升机上拆下来的,算是二次利用了吧,其实用ES08MDII也是可以的。
装舵机前,必须预先确认好舵角,如果这一步没有处理好,后面你装完了发动机还得全部拆开重新调整!!!
预设舵角的意思是找好舵机中立点,先模拟舵机驱动各机关时的动作,检查动行角度是否合适。

书接上回……

V10电动机已经就位了

我喜欢黑色

“发电机”就位

把电线先焊好,不要等到封装完了才发机没焊电线

舵机外面连接钢丝

三个舵机安装就位

预先调整好舵角

焊好马达电线,插好传感器连接线

整理各条电线

换个角度,再醉一次

封装

装各种滑轮和皮带,这不仅仅是装饰,是可以动的

装“火花塞”,要使用套筒工具,自备,还好有。

装完

到这里,发动机的部分就全部装完了!!!
装的过程要注意的是,需要一边装,一边调,齿轮的间隙、齿轮间的垫片需要自己实际情况做加减。
螺丝松紧度要合适,螺丝硬度一般,很容易拧断,有些螺纹孔深度不够,螺丝拧到头了,外面还露很长,再拧就断。
请厂家务必改良,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玩家组装的乐趣!
不过总的来说,JK的发动机设计还不错。
在默认的设计下,飞轮是不随发动机转动的,而是被旁边的小电机动带着转,所以那小电机需要你接一个电源它才转。
如果飞轮可以随发动机转,那么旁边的小电动机就可以变成一个“发电机”,具有真正的发电的功能。这样其实也是挺好玩的!你们觉得如何?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是哪里入的?

网友:
豪车装的怎么样了

网友:
快点装啊,好期待神车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