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5C2200电池不带穿越设备重450g

楼主(2015-02-14):
如题,重量控制的什么水平?
电机朗宇2204
电调 银燕12A
飞控 cc3d
螺旋桨 5寸

自从玩上多轴,老婆说我是“斤斤计较”
当我玩上穿越,她又说我是“克克算计”

怎么破??

网友:
设备大概有50g左右吧,我算上设备都570多了。。。。你的比我轻多了

网友A:
带摄像头带图传,带UBEC,带天线,2200mah ROC 25C 421克的飘过
6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摄像头带图传,带UBEC,带天线,2200mah ROC 25C 421克的飘过
6045桨

好牛。。求图观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牛。。求图观摩。。

这个称重重量有误,脚架搁在电子称底座了。特此更正全重558克。

更正后的重量带ROC 2200MAH 25C电池

不带电池的重量

网友B:
牛,让看看里面怎么装的把,我的比你重了一百多克,想学习一下

网友C:
机架130g  电池180g 1806电机72g  2204电机100g 电调40g cc3d 7.3g 图传+天线15g  摄像头13g 不算线材、桨已经460g了  怀疑你的称有问题,要不就是虚标电池

网友D:
真实油门|/3能起飞

楼主:
强烈要求细节图。。这重量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130g  电池180g 1806电机72g  2204电机100g 电调40g cc3d 7.3g 图传+天线15g  摄像头13g 不算线材、 ...

电子秤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反正第一次玩穿越机,装玩就称重了一下。手头也没有其他秤了,无法判断秤的准确度,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让看看里面怎么装的把,我的比你重了一百多克,想学习一下

没啥诀窍啊,我就是不像别人用什么分线板之类的全部用线集成在两个3.5香蕉头上当集线器,估计我用的线比较短和细,都用20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细节图。。这重量太牛了。

有空拍几张,其实里面走线一塌糊涂的,之所以用胶带围起来是怕空翻或者大机动动作的时候线甩出来被桨叶切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架130g  电池180g 1806电机72g  2204电机100g 电调40g cc3d 7.3g 图传+天线15g  摄像头13g 不算线材、 ...

今天又称重了一下,的确重量不对了。居然发现只有353克,后来发现不是电子称的问题,是我称的方法有问题。脚架居然搁到称的底座上了所以称出来的重量不对的。特此更正,加电池一共558克。这个是倒过来称的完全没有支撑的实际重量。看来之前我太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称重了一下,的确重量不对了。居然发现只有353克,后来发现不是电子称的问题,是我称的方法有问 ...

这重量控制的也是够到位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重量控制的也是够到位的了。

现在我要向你学习了,你的还要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要向你学习了,你的还要给力。

我的主要是机架是100g多一点。应该 是不超过11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称重重量有误,脚架搁在电子称底座了。特此更正全重55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称重重量有误,脚架搁在电子称底座了。特此更正全重558克。

一机臂2个镙丝,应该强度够了,重量还能在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