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造大机,已更新,试飞视频!!!!!!!!!!!!

楼主(2015-02-14):
纯手工
视频上传中....
顺便问一下,一个帖子只能上10张图么??我只能把之前的删了才能上新的图.........

第一次尝试做轻木结构,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减轻重量,3mm层板全是用线锯手工锯出来的,也就没有做镂空
配置:XXD2212电机,四轴用的6045正反桨,XXD30A电调,2200ma电池

机身左侧开了个方格,电调的散热片从那里伸出机身,以增强散热。电调是XXD30A电调,自己从新加导热硅胶,换了大的散热片。还做了防水处理

机翼是KT板做的,FT的方式做的翼型,中间用3块钱1根9mm的玻纤管(打农药的,随处有卖)加强

为了增强稳定性,两边各加了20cm的上翘,(大概是9度的样子,没测过)

两个金属舵机,Y线连接

平尾用的辉盛9G舵机,没有开垂尾

小弟是第一次尝试做木结构的机机,很多地方不对的,还望大家不惜赐教指正

网友:
工具很全,飞机也很好

网友A:
看着很脆。。。

网友:
好手工,持续关注

网友:
支持纯手工!有图纸发一个。

网友B:
头轻,,,,,

估计,要加压仓物了,但又加了重量。。唉。。。

网友C:
尾管好像固定的有点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脆。。。

3mm 层板,很厚实,502粘地妥妥的,尾管看着固定很脆弱,是用细铁丝扎紧后打胶水固定死了的,很结实的,后续也会再进行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轻,,,,,

估计,要加压仓物了,但又加了重量。。唉。。。

的确,尾管顺手用的pvc 管,有点重,只能把电池尽量前置了,改成碳杆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好像固定的有点脆弱

看起来的确不是很结实,是用细铁丝扎紧后加胶水固定的,后续应该会直接上螺丝加强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顶一个.

谢谢支持

楼主:
的确,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只能下次注意咯

网友E:
弄个斯图卡吧,声音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3mm 层板,很厚实,502粘地妥妥的,尾管看着固定很脆弱,是用细铁丝扎紧后打胶水固定死了的,很结实的, ...

不要用铁丝。铁丝和502亲和力比较小,影响强度。 用细缝纫线,或鱼线 缠绕。一定要缠紧,然后点 502.   强度相当好,且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铁丝。铁丝和502亲和力比较小,影响强度。 用细缝纫线,或鱼线 缠绕。一定要缠紧,然后点 502.    ...

good  idea!! 但以后为了便于拆卸,应该会用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斯图卡吧,声音厉害。

还没试过高速机,这架是用来fpv的

网友F:
很好。看到这架机机,让我想到了 当年的火鸟 。层板机身很坚固,还有减重的余地,可以掏减重孔。 机翼大梁用玻纤管有点重。上下翼面最厚处粘 上 1毫米厚,15-20毫米宽,80%翼展 长  的桐木条,强度足矣。我做KT机就是这样搞的,强度很大,刚度也很好。比玻纤管轻

网友F:
引用 楼主:
good  idea!! 但以后为了便于拆卸,应该会用螺丝固定

这架机机 比较小,我觉的,尾杆没有必要可拆卸,而且拆卸尾杆, 舵面拉杆怎么办?反倒结构复杂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看到这架机机,让我想到了 当年的火鸟 。层板机身很坚固,还有减重的余地,可以掏减重孔。  ...

可惜我这里木有桐木条,,下次重新做一架,力求更轻,而且要是可以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架机机 比较小,我觉的,尾杆没有必要可拆卸,而且拆卸尾杆, 舵面拉杆怎么办?反倒结构复杂 了。

这架只是试验机,舵机直接固定在平尾的安定面上了,没有在机体内,不存在拉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这里木有桐木条,,下次重新做一架,力求更轻,而且要是可以拆卸的

支持 。自制飞机,其乐无穷。

网友:
很帅,很棒,很年轻

网友:
不错,就是翼型有点奇怪,阻力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