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看这个怪现象

楼主(2015-02-14):
今天试飞重新组装的标准版XA650.GPS模式起飞。星8颗。一切正常(3项校正做完毕后起飞的)一块电飞了65%左右,突然灰机发飘。一看红灯常亮 卫星0颗。降落后拔电。再上电。搜星8颗。起飞正常。一分钟左右,老毛病。卫星0颗。降落换电。老毛病。收工回家。回家后打开GPS,模块没碎,接线牢固,恢复原样。技术和大神们能指点一二吗??。拜谢了

网友:
看来你还是返还厂家吧再飞会出事啦。

网友A:
一般就是接触吧~~你看看插头插针不是不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接触吧~~你看看插头插针不是不是没问题~~~

如果是插针 那起飞可能就没星了 探讨。

网友:
插针接触不好不就这么时断时续的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我感觉不是线的问题
如果线连接有问题的话
GPS的灯是循环闪的。。

楼主:
今天再试了一下,怪事 连一颗星都搜不到了。郁闷死了

网友B:
我是转弯的时候,偶尔黄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转弯的时候,偶尔黄灯常亮

按找说明书的解释 :在GPS 下亮黄灯 受到弱磁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找说明书的解释 :在GPS 下亮黄灯 受到弱磁干扰。

是的但是每次急转弯的气候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每次急转弯的气候都这样

你这个稍微架高一点点就可以了,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连接线不行了,看一下log有没有在亮红灯的时候切成姿态模式……

网友:
检查插针 干扰 通电一段时间观察 ····

网友:
插头松了,上502

楼主:
谢谢诸位 已返厂了 。等返回后再汇报

楼主:
厂家今天回电。GPS里有一贴片坏了,换了外壳35元  维修费60元 邮费自付。IO没事。等收货试飞后再汇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今天回电。GPS里有一贴片坏了,换了外壳35元  维修费60元 邮费自付。IO没事。等收货试飞后再汇报。

楼主之前有人为损坏过吗?这样XAIRCRAFT还要收钱维修...这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有人为损坏过吗?这样XAIRCRAFT还要收钱维修...这售后...?

没有啦, 前几天还飞过的。当天就这样了。每家维修多要收费的。只是多少而已。有的是良心价,有的是黑心价的区别。

楼主:
经过测试,能正常搜星了。

网友(2015-03-17):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能正常搜星了。

恭喜楼主,有可能gps模块在运输的过程中受到过挤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能正常搜星了。

网友D(2015-06-03):
你们不觉得xa的插头就是挺松的嘛?sx才发售我就买了就发现这个问题。迟早会因为插头问题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不觉得xa的插头就是挺松的嘛?sx才发售我就买了就发现这个问题。迟早会因为插头问题炸鸡的。

现在都打热溶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