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造救援船试水加救船

楼主(2015-02-14):
重新打造了一条救援船,有一问题待解决
高速直行和高速转弯时桨打水。
造船的配件,过程都有。
管是84MM的PC管,电机连接的位置是用拉杆球头连接。
大家一起来研究。。。大家如果觉得做得好的,请评个分申精

网友A:
不错,不错,透明体,船体的透明管???

网友B:
我感觉拉要比推好些

网友C:
觉得瓶子灌点水进去,降低重心更稳定,不过牺牲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拉要比推好些

放假回家了,到时回去把两头换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透明体,船体的透明管???

对,都是PC透明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瓶子灌点水进去,降低重心更稳定,不过牺牲了动力

现在不是重心的问题,是上了速度后,水会飞到桨那里

网友:
土豪,开跑车

网友D:
重心和拉力线的问题把,非专业,随便说说,错了楼主别打我

楼主:
车子客人的,不过现在公司都关门了。失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和拉力线的问题把,非专业,随便说说,错了楼主别打我

这不清楚,还有待测试,或者加高

网友:
加水翼吧,可以控制姿态。

网友E:
真细致!很细致的教程!从楼主这里学到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细致!很细致的教程!从楼主这里学到好多

谢谢,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F:
好大的救援船,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拉要比推好些

对于救机船来说,应该推比拉更容易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大的救援船,頂起。

谢谢支持

网友:
一目了然的救援船,不错不错,

网友:
不快啊…… 电机不怕水 没问题

网友:
太残暴了 底座直接拗弯掉

网友G:
新人来学习了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来学习了收藏了。

谢谢支持

网友H:
感觉放船水域太差,这船经不起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放船水域太差,这船经不起撞。

挺扎实的

网友:
风动救援船就应该配矢量电机座,很好。赞一个

网友I:
非常漂亮的构思!

楼主可否把 矢量电机座相关部件做成套件出售 ?

以前没玩过船,把这一套弄齐了似乎也得不少精力

楼主提出的问题,我倒是有不同看法,既然 定位为 救援船,其实不必考虑 高速的情形,首选 稳妥(自己别出问题), 还有推力(就是遇到些许障碍 也能强行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漂亮的构思!

多谢支持,说真的,让我再做一套不一定再有心机做得这么好,按照我的照样画葫芦就得了。现在挺稳当的,迟点有空再考虑让它上高速。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