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整求助

楼主(2015-02-14):
cc3d,打横滚右是往后,左是往前,怎么调?
我记的在调参界面可以调,可我不知在哪。

cc3d我是这么装的,求指教。。。。

网友A:
你的 CC3D转了90度,按照示图调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CC3D转了90度,按照示图调一下。

谢谢,搞定。。
还有个原因。我的是d10,以前用别的飞控,要交叉1、2通道,,我就按着交叉了,其实不用。。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