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直升机,效果如何?

楼主(2015-02-14):
     想入手电直。 请教个问题: 借助模拟器练直升机飞行,效果如何?  模拟器飞直升机,仿真程度怎样?  我模拟器上练了一下,发现较难控制。

网友:
真机加上心里压力更难控制。。。模拟器里面练得一个条件反射

网友:
楼上+1 模拟器练动作, 但是所有动作都需要过度到真机上,真机有机械上和模拟不一致的地方,需要更细致的修正。

模拟器就好像搭个台子,具体唱戏的,还需要真机锤炼。

网友:
楼主土豪可以跳过这个无聊的环节

网友:
练练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A:
你要把模拟器练的如火纯情 那样可能能悬停好  真机和  模拟器差的比较多      现在炸机都市扫齿什么的   翻起来拼爆浆声很爽哦

网友B:
真机更难,如果模拟器不好好练的话吃亏

网友C:
楼主别害怕,真机比模拟器好飞,但还是建议你先练好模拟器,否则就等着秒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更难,如果模拟器不好好练的话吃亏

模拟器 上 固定翼 和 真家伙 感觉很接近,仿真程度高。 四轴比真机灵活的多。   不知直升机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 模拟器上 直机很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害怕,真机比模拟器好飞,但还是建议你先练好模拟器,否则就等着秒炸吧。

谢谢。 先练模拟器,潜水学习直机的知识。过1年半载再入手。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好飞多了,我每天早晚共2小时左右练模拟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先练模拟器,潜水学习直机的知识。过1年半载再入手。

可以买个450 或者480来玩着,慢慢弄,过段时间就好了,如果一直模拟器,你也不知道要在模拟器里面怎么练,才可以练到真机需要的地方
怎样去拆分动作,都是真机有需求,然后在到模拟器练习,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单独一个,效果都不怎么好。

网友:
今天开始练模拟器,飞机飞走了,不会飞回来,嗨。继续努力。单独研究中,无老手知道,挺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器 上 固定翼 和 真家伙 感觉很接近,仿真程度高。 四轴比真机灵活的多。   不知直升机怎么样?  反 ...

直升机本来就比较难操控。模拟器里面先练习各个方向的定点悬停,然后练习各个方向准确的航线,这样飞真机才比较得心应手。如果是直接从450级别开始飞,最好就这么练。如果是有室内小机入门,模拟器上的要求就不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本来就比较难操控。模拟器里面先练习各个方向的定点悬停,然后练习各个方向准确的航线,这样飞真机 ...

感谢耐心的解答。谢谢 。新年愉快

网友:
模拟器就是模仿真实感觉的,否则不叫模拟器

网友:
两个都要连的

网友:
模拟器首先练手法,然后练条件反射,这两样熟了之后上真机能极大减少炸的可能。

网友D:
楼主:模拟器必须练习,不可越过,因为直升机的控制面有前后左右,方向,升降,还有倒飞,12个可操纵面。而这些动作无一简单,需要你在模拟器上建立条件反射,才能减少错舵,若不然,你炸100次,也飞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想想,汽车正常行驶时,不过是左右和速度3个控制面,倒车时也是3个。
直升机3D,需要12个方向的控制,并且给你留下的反应时间非常的短。

警告:不要越过模拟器,在任何一个级别的模友,练习新动作时,恐怕也得要先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模拟器必须练习,不可越过,因为直升机的控制面有前后左右,方向,升降,还有倒飞,12个可操纵面。而 ...

感谢耐心的解答。祝 新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模拟器练的如火纯情 那样可能能悬停好  真机和  模拟器差的比较多      现在炸机都市扫齿什么的   翻 ...

你就蒙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