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更新了3.2.1 开机时关控亮的是蓝灯 以前是绿黄灯 请问各位更新了吗?

楼主(2015-02-14):
pix 更新了3.2.1 开机时关控亮的是蓝灯 以前是绿黄灯 还有今天用3.2.0的参数 刷了3.2.1 RTL回到出发点上空后不降落 而且姿态是倾斜的 等了一会我就切到定点模式降落 结果尽然不下降 我又切到定高模式 这才下降了 现在我清除了EEPROM 重新校准 明天再测试下 请问各位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貌似 gps 问题,仔细检查,另外连接地面站看飞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gps 问题,仔细检查,另外连接地面站看飞行参数

看了官方说明是3.2升级到3.2.1可以保留原来参数 所以就没校准直接飞 估计罗盘需要重新校准 昨晚清除了EEPROM 重新校准 今天飞了下一切OK 看样子安全点还是清了EEPROM比较好 就是要重新调整PID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