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开机会出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14):
不懂什么意思,重启又没了

网友A:
說明書好像有提到
查一下應該就知道了
好像是降功率測接收功能吧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書好像有提到
查一下應該就知道了
好像是降功率測接收功能吧

说明书不在了

网友:
测距用的

网友:
拉距测试,用于测试低电量时的极限发射距离,,电池没电或者按住RTN键开机会出现,,

网友:
控那么多功能你都记住了??
我的10CG都用了快5年了,又是还得翻说明书。

网友:
按着“RTN”开机就会显示。

网友:
高频头的发射功率吧!之前T10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