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飞机安装定位跟踪器

楼主(2015-02-14):
本人刚买了台P2V+ 飞过一次 没敢高过30米
看到很多关于失联失控的帖子 然后飞机找不到了 着实让人担忧 忽然想到
在X宝上有件东西叫“gps定位器跟踪器” 像手表一样,初衷是为了防止孩子和老人走失。手机里可以安装APP 实时监控手表的位置 而且定位误差非常小
如果买一块装在我的精灵上 万一哪天飞没了 至少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尸体(比提着控回家要好吧)
那么问题来了:这玩意儿会不会对飞机本身的电子原件产生干扰?
求大神解答

网友:
要带GPS的定位才精准,有的是基站定位,相差几百米

网友A:
我已在TB訂了,帶防水的,比千多元的Flytrex划算多了,對飛機沒影响,都是在接受GPS信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在TB訂了,帶防水的,比千多元的Flytrex划算多了,對飛機沒影响,都是在接受GPS信號而已

嗯 明白了 看来我也得买一个 问下 你买的是哪个?什么牌子?

网友B:
这个定位跟踪器的GPS不会对飞机的GPS有干扰吗?

网友C:
手機上 DJI app 上已有【尋找我的 Vision】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機上 DJI app 上已有【尋找我的 Vision】功能

我想問飛機失控飛遠炸了,電飛出來了,你說的尋找我的Phantom還起作用嗎?這GPS接收器單獨出來,用的GPRS和GPS雙模,至少還多一個機會可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機上 DJI app 上已有【尋找我的 Vision】功能

見上回覆,不想打太多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定位跟踪器的GPS不会对飞机的GPS有干扰吗?

兩樣都是接收信號的,那來相互干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明白了 看来我也得买一个 问下 你买的是哪个?什么牌子?

我買的那個防水就算了吧,不打廣告了,找找GPS和GPRS雙模就最準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買的那個防水就算了吧,不打廣告了,找找GPS和GPRS雙模就最準確了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D:
今天刚炸鸡  app自带的可以大致定位最后断电的GPS位置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是有误差。

可以用一个蓝牙贴纸,可以发声的那种,配合app的寻找我的phantom功能 基本够用。

今天炸鸡没贴纸 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炸鸡  app自带的可以大致定位最后断电的GPS位置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是有误差。

可以用一个蓝牙贴 ...

嗯 看来还是有个备用设备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問飛機失控飛遠炸了,電飛出來了,你說的尋找我的Phantom還起作用嗎?這GPS接收器單獨出來,用的GPRS ...

还有一种情况是遇干扰失联,瞬间机内GPS显示为0,然后就飞没了,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下APP的就完全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是遇干扰失联,瞬间机内GPS显示为0,然后就飞没了,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下APP的就完全不管 ...

對呀, 我能這樣寫出來, 因為這就是我上次飛機飛沒了的情形, 剛才晚上出去飛的時候, 打開GPS跟踪器, 預載地圖, 確認起飛點位置, 再確認跟踪器的運作正常, 再校准飛機GPS, 由上電到起飛差不多十分鐘, 從來未試過這麼小心, 這就是飛跑了七千多元之後的教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炸鸡  app自带的可以大致定位最后断电的GPS位置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还是有误差。

可以用一个蓝牙贴 ...

請問一下, 什麼是藍牙貼紙?

我看到了, 這個還是算了吧,, 都128元, 還是在APP看完後再走近到30米內才有反應, 我還是用跟踪器, 立時知道確實位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