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双GPS搜星情况**更新双GPS连接图

楼主(2015-02-14):
双M8N,辅GPS为132元的有源天线M8N。
雨前阴天,最高为20个星,稳定在18左右。之前用6H最高为12个星,相比之下M8N搜星能力提高了不少。

悬停模式

返航模式几次都是偏右一两米范围,不是很精准。不过能回来就行了

增加LOG图

zhangpengsir 40楼提醒(感谢提醒),没有正确开启双GPS。昨天有空把线路和设置都排查了一遍,排查结果是第二个GPS接线错误,原来是按照PIXHACK接口定义图中“SERIAL5可以外接第二个GPS”的说明,把第二个GPS的TX\RX交叉接入SERIAL4/5接口的TX5\RX5。
事实证明第二个GPS的TX\RX要交叉接入SERIAL4/5接口的TX4\RX4,PIXHACK才能够识别到辅GPS及接收数据。

正确连接之后在阳台测试(比较封闭信号很差),在地面站状态页可以看到两个GPS的收星情况,其中一个为300+的M8N,另一个为132的M8N。

网友A:
10星内的人咋过啊~~~~

网友B:
双gps有什么优势 我单m8n也能到18~20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星内的人咋过啊~~~~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gps有什么优势 我单m8n也能到18~20星

飞控会自动切换使用收星数量多的G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会自动切换使用收星数量多的GPS。

感觉同样的gps没什么用 一个没有卫星 另外一个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同样的gps没什么用 一个没有卫星 另外一个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正常情况下当然没什么用了,只是起到一个GPS接收模块的安全备份作用。
使用罗盘的主GPS是无源天线,辅GPS使用的是有源天线。

网友C:
我的m8n咋才1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8n咋才14个。。。

按照今天的天气状况,往常用6H只能是8星左右,估计是有源天线比较给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会自动切换使用收星数量多的GPS。

不会自动切换吧..我怎么记得双GPS只是起到一个备份的作用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自动切换吧..我怎么记得双GPS只是起到一个备份的作用而已啊

GPS-AUTO-SWITCH的参数为1就是打开自动切换开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AUTO-SWITCH的参数为1就是打开自动切换开关啊

这样啊..受教了

网友E:
双M8N有点奢侈了吧,不过是有个备份而已,两块M8N搜星情况不会有太大差别。

另外拿6H和8N比搜星数~~~~~8N支持4种定位系统,同时可以搜两种GNNS,6H只搜一种GNNS,所以搜星数一倍于6H太正常了。有空可以看下HDOP,这个是定位精度,这个值比搜星数更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GPS-AUTO-SWITCH的参数为1就是打开自动切换开关啊

我对你回复中带的这个教程更有兴趣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M8N有点奢侈了吧,不过是有个备份而已,两块M8N搜星情况不会有太大差别。

另外拿6H和8N比搜星数~~~~~8 ...

就雷家那个贵些,辅GPS是132元一个M8N,作为备份来用也不算奢侈了
之所以用双GPS,是认为同等条件下有源天线接收能力比无源天线强些,但主GPS带罗盘不能使用有源天线,辅GPS不需要使用罗盘,用有源天线收星相对会比主GPS好,这样飞控就会自动切换使用辅GPS的信号。不过这样搭配的HDOP精度是否更好也难说,毕竟两个GPS的价格差很多,下次单GPS测试对比一下HDOP。
对这方面认识比较肤浅,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对你回复中带的这个教程更有兴趣
能分享一下吗

只有一张图 之前别人也发过的

网友G:
ck语音是中文啊?wk是英文是吗?我听见导航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ck语音是中文啊?wk是英文是吗?我听见导航降落。

ck?wk?不明白什么意思~~
X9D遥控,可以自定义语音播报,女的负责报飞行模式,男的负责报告电压和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ck?wk?不明白什么意思~~
X9D遥控,可以自定义语音播报,女的负责报飞行模式,男的负责报告电压和报警。
...

视频里播报的是遥控器播报的啊?不是飞控播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