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接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5-02-14):
cc3d接遥控器通道有6根,其中1-4用着控制动作,5为模式,6一般没有用或PID,我想用6通道控制电显和寻呼,但cc3d必须把6根全部接入接收机才能通过遥控器向导,断开6通过不了,也不能解锁,只有用7通,请问cc3d只接5能否解决通过?

网友:
我是接了6根,但是看国外的一个视频介绍,第6通道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
第6同道不接也能爽飞

楼主:
14,10固件不接,遥控器向导过不了,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14,10固件不接,遥控器向导过不了,不能解锁!

俺觉得不能解锁跟这个无关,地面站软件里面有个disarm的设置你做了没有?缺省是不能起飞滴

网友:
我也接了5根因为控上没有旋钮,从14.10退到14.06,用的是always armed,控上设熄火开关。

网友A:
1406 接5根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06 接5根的飘过

现在官网没有14.06的地面站了吧,你有空的话给我发一个好吗我的邮箱是1197265493@qq.com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5通设置模式,6通用来控制寻呼器,cc3d第6根直接并在上面!

网友:
都有人只有用四通道,骗过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