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请教inspire1的最新固件版本

楼主(2015-02-14):
我的飞行器上不知道怎么看版本,请有悟的网友看看,官网上的是1.2.0.16
那我的是什么版本?还有,如果我这版本不是最新的
不升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是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最新版本

请问是看哪里的?

网友B:
我靠,这么屌,这飞机我还没见过那,里头用的是啥飞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么屌,这飞机我还没见过那,里头用的是啥飞控呀

不知道啥飞控,一体的东西,也不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最新版本

楼上回答要本着务实的态度哦!呵呵,首先APP的版本就不是最新的了,现在已经是1.01版了!

网友D:
这个“关于”是从哪里按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么屌,这飞机我还没见过那,里头用的是啥飞控呀

小霸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答要本着务实的态度哦!呵呵,首先APP的版本就不是最新的了,现在已经是1.01版了!

你说的是飞机固件对么 软件才更新的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答要本着务实的态度哦!呵呵,首先APP的版本就不是最新的了,现在已经是1.01版了!

谢谢指路,app已经更新了,请问有什么使用心得分享一下?想问问你规划航线我怎么找不到设置飞行高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关于”是从哪里按出来的?

在app的设置里面下拉菜单最下面

网友E:
ins1可以规划航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s1可以规划航线吗

可以

网友E:
我完全不会规划航线,请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完全不会规划航线,请帮忙指点一下

点地图模式,或者看看说明书有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地图模式,或者看看说明书有说的

找n久都不知道在哪里规划航线航点,地图模式里面画那个圈好像不是航线是轨迹

网友F:
作業系統, ios現在app的版本是1.0
Android的app才是1.2.0.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業系統, ios現在app的版本是1.0
Android的app才是1.2.0.16

现在是1.01版最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