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忽高忽低,是调参的问题吗?

楼主(2015-02-14):
定点的时候一会高,一会低,完全控制不住,是调参的问题吗?没有上减震,有关系吗?还是cc3d就是这样?

网友:
油门曲线

网友A:
貌似CC3D 无定点功能

网友:
继续回答,CC3D 很稳,操作灵活,要慢慢入进去,本人入了一个月,

楼主:
曲线调成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CC3D 无定点功能

不是要完全定点,是上下飘的幅度有点大了,1米多

网友:
CC3D无定高,需要不断调整以保持姿态,多练习吧。

网友B:
是风的原因吗?

网友:
2204+6045?控上调油门曲线吧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顺手很多

网友:
cc3d不能定高,所以只能靠手动调油门控制高低,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完全定点,是上下飘的幅度有点大了,1米多

有门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调成什么形状?

根据自己的习惯,慢慢调整,从小往大调整

楼主:
多谢各位,我再多研究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风的原因吗?

不知道

网友:
找到自己飞机悬 停油门点,在这个点附近把曲线调缓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完全定点,是上下飘的幅度有点大了,1米多

一米多浮动范围算是正常,这玩意儿应该使用气压计定高的,刮阵小风过来气压多少有点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米多浮动范围算是正常,这玩意儿应该使用气压计定高的,刮阵小风过来气压多少有点变化。

有定高功能吗???有气压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定高功能吗???有气压计吗?

查了一下,还真没有,那么就只能靠Gyro咧,如果靠这东西定高漂移也不会很小哇,感觉应该是慢慢漂移才对。

网友:
         呵呵,最近也跟风,玩了下CC3D穿越。刚飞时,也是和LZ一样感觉强烈,因为飞管了有定高的飞控。其中,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CC3D没有定高功能,完全是靠自己的手动油门控制;二是,CC3D一般都用在穿越机上,螺旋桨特别小、质量轻,不像之前玩大四轴,螺旋桨8寸以上,收小油门,螺旋桨还能惯性,产生一个较大的旋面,让四轴保持短暂的稳定再缓慢往下将。而穿越机,一收小油门,螺旋桨的面太小了,四轴马上往下掉。但是,其实现在的穿越机,其实动力很足(我试过900克还能起飞),一加大油门,就跳起来。
       个人愚见。多训练就OK

网友E:
调油门曲线 地面站就可以调 默认是45度斜直线 从上往下 第二个点往下拖一些 第五个点往上拖一点 也就是倒数第二个 通俗一点就是中间的那个段调平一点 30度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定高功能吗???有气压计吗?
由于芯片的限制 不能再添加新的功能了 定高、导航都不行

网友B:
飞惯了直机用油门螺距控制,这家伙只能靠油门了。

网友F:
不断调整油门吧,CC3D不是省事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