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下西马特SX2L的钻夹头。求推荐。

楼主(2015-02-15):
买小西的时候,买了一套ER铣夹头。铣夹头的精度就是高一些,比如要打孔,4mm或者6mm钻头装在铣夹头上打孔就会顺也不会尖叫,可是钻夹头的精度就差一些。所以想要升级下。是不是那种MT3的自紧的,接近200块的钻夹头会好些。其实再贵些也能接受。精度好,可以钻得快,钻头寿命也长。

网友A(2020-08-21):
我买的是一体柄的,相对精度要高一些,夹头再装MT3柄的,精度就相对低一些,有的时候可能夹头在不同方向安装时,精度会有稍微的差别,如果有时间可以换不同的角度安装后打表,最后选精度最高的安装。

网友B:
一体柄的精度会高一些,单独买的单独打表,装在一起也有误差,而且你不知道误差在柄上还是钻夹头上,还是安装的问题。
检查方法一个打表,还有一种是安装好钻头,用棕刷的木柄轻轻顶在钻头底部,看木柄摆不摆动,手上也能感觉到,有摆动的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