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确使用自攻螺丝,塑料螺丝孔不滑牙

楼主(2015-02-15):
记得以前有很多魔友抱怨,塑料件不好用。 塑料自攻丝螺孔在拆装几次以后就滑牙坏了。
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其实塑料自攻丝螺孔如果是用正确,是不会因为反复拆装而损坏的。
自攻丝,顾名思义就是孔位上原本没有螺纹,而是旋入时压出的。那没有被压迫的部分就是孔位的螺纹。
即使将螺丝拆除,孔位里面的螺纹已经形成,无法恢复。在重新安装螺丝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如果螺丝没有有顺着原来的螺纹旋入, 就会创造一个新的螺纹。这个步骤重复几次以后。孔位里面的螺纹就变得很薄了。
当塑料螺纹薄到一定程度,无法承受轴向的压力时。这个零件就滑牙了。

而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每次重装都用回之前的螺道, 塑料件的螺丝孔寿命基本是无限的。
要找回之前攻好的螺纹,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拧入螺丝时,先反方向旋转。 到一个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螺丝往下突然一沉。
这个就是螺纹的起始位置。(对只攻丝过一次的塑料件这个位置会相当容易找到)然后再正常拧入螺丝。拧的时候注意,如果头1/6圈感觉非常紧(像新的一样,
应该停止拧入,重新查找螺纹。如果没有感觉到多少阻力,则螺纹正确,可继续上紧。
我在E325和E550/620上屡次使用这个方法(这两台机器基本都是塑料件),E325拆装不下10次,E550/620拆装3次。没有任何塑料件滑牙。

大电龙E550

网友:
恩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些!

网友A:
我都是这样的装的,也要滑牙!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锁紧不要太用力!!!少用点劲就可!楼主用的机子是好机子,滑丝的可能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这样的装的,也要滑牙!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锁紧不要太用力!!!少用点劲就可!楼主用的机子是好机子 ...
不应该啊,除非塑料质量比较次,老化的快??
超扭矩的话,就算是新的塑料件也会滑牙。
但是每次安装都攻入新的螺纹, 塑料螺牙就损坏了。
螺丝受轴向力的时候会整个被拔出来

网友:
非常好的提醒!谢谢!

虽然现在飞的机身上没有塑料件,但是拆装遥控的时候是很好的保护。

网友B:
我也是一直按照楼主说的放大小心使用自攻螺丝的,确实可以提高塑料件的寿命!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大多是脚架和尾撑炸鸡被外力拉怀的而非拆装拧坏的

网友:
雷虎、喜路宝飞机从未滑牙
国产的ESKY小电直放时间长了,塑料就和渣子一样

网友:
反复使用的话最后一点不使劲肯定上不紧··每次上到最后都使劲的话几次下来虽然不滑牙··但螺丝很松···震动几下就自己脱落了

网友:
好东西 顶顶顶 学习了 不仅仅是自攻螺丝 其他螺丝也应该受用吧 而且不仅仅是飞机上的问题 这简直就是生活小常识

网友D:
如果侧板是碳板,中间是塑料件 比如x3的设计 怎么办呢?

网友:
大部分都是因为装的时候太心急了,眼睛一闭就斜着用力转,金属件都有被重新攻丝的,茶杯也是这样弄坏的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过度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侧板是碳板,中间是塑料件 比如x3的设计 怎么办呢?

没有X3,不过可以让螺丝完全穿过侧板,然后锁紧。

网友E:
已经锁不太紧了,有没有甚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锁不太紧了,有没有甚么好办法解决?

普通不受力配件可以用少量502 。
受力配件需要更换。

网友:
好像塑料件自攻螺丝不用往死里旋紧。稍带点儿力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直按照楼主说的放大小心使用自攻螺丝的,确实可以提高塑料件的寿命!

感谢楼主分享…………

要是哪天模型跟笔记本电脑螺丝一样,在塑料里边镶嵌金属牙套就好了,基本不会再有滑牙的问题了,就因为塑料滑牙,到现在X3的塑料部件都慢慢的被替换成金属的了,感觉塑料还是太坑了!

网友:
技巧贴,学习了,赞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哪天模型跟笔记本电脑螺丝一样,在塑料里边镶嵌金属牙套就好了,基本不会再有滑牙的问题了,就因为塑 ...

塑料还是不适合反复、多次的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