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忙看看这个线怎么接的。

楼主(2015-02-15):
我买了一个CC3D飞控,配的这是这种线,要怎么接到接收器上,我的是乐迪10通的。

网友:
自己去看泡泡的教程   v.youku.com/v_show/id_XNzYwMTU2NDI0.html

网友:
哈哈哈
高手不少!

网友:
用这个产品考验人呐!!!

网友:
别按3楼那样接啊。前3根+ - 信号,然后A、E、R,3段开关,可调旋钮。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各位佬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