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3手动定高 上串什么问题?

楼主(2015-02-15):
今天在室外飞了一下f450 gps8棵星。2216  1045  3s5200    手动起飞。有点漂移。切换到手动定高。自己往上串。什么原因?磁罗盘也校准了。非常圆。电机在一会加油。一会又收油。根本无法定高。高手帮着分析分析。难道是干扰?

楼主:
一开始感度55 55  110   后来改了35 35 85还是不行

网友A:
震动检查下,飞控首先工作环境震动要小,越小越好

网友:
你的是没有gps星信定位。
所以飘是很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检查下,飞控首先工作环境震动要小,越小越好

我是用3M胶直接粘在中间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3M胶直接粘在中间 可以不?

有WIFI不?如果有,就看下振动值,如果没有,起飞后摸下脚架,看看震动大不。震动大的话也会出现上窜下跳的情况的

网友B:
定高和gps没什么关系,可能是陀螺或气压计有问题。飞机平时震动大吗,有没有航迹文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和gps没什么关系,可能是陀螺或气压计有问题。飞机平时震动大吗,有没有航迹文件看一下

s4v3能看轨迹文件吗?振动不是很大啊。手动起飞挺稳的。不过手动悬停不是很好停。有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检查下,飞控首先工作环境震动要小,越小越好

应该不是震动的问题吧
1、定高上下窜    应该是气压计的问题,气压计应该和震动扯不上多大的关系
2、震动应该是影响姿态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s4v3能看轨迹文件吗?振动不是很大啊。手动起飞挺稳的。不过手动悬停不是很好停。有困难

有wifi的话会有航迹。如果没法子的话3月1号以后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