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5-02-15):
各位大侠,咨询几个问题:
                       APM2.6+6M GPS,外置罗盘,在进行罗盘校准的时候应该选择外置罗盘还是选择手动?,选了外置罗盘进行旋转成一个圆形之后貌似没什么用啊,再次点进去还是手动。这个什么情况?

罗盘设置界面

罗盘设置界面

当前罗盘方向

当前罗盘方向

罗盘的值

罗盘的值

网友A:
点外置罗盘啊。你是校准了后出现什么问题。180度调准了吗

网友:
手动对应的是罗盘的放置方向。

网友B:
外置罗盘。你上一下校准之后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罗盘。你上一下校准之后的图

你好,已经上图了,麻烦看下,罗盘方向和手机上的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外置罗盘啊。你是校准了后出现什么问题。180度调准了吗

有三个值的值是0,觉得很奇怪,网上说是罗盘没校准成功,麻烦看下图片

网友:
校准时选外置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