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菜的问题.... CC3D水平校准整不明白!!!

楼主(2015-02-15):
刚装机的时候放在桌子上水平校准 然后起飞也很稳 后来炸过几次发现开始左飘 换了新桨重新校准水平 发现罗盘那页机器是歪的 校准完保存正了 再链接一看又歪了........

是桌子本来就歪?地面上似乎也不敢保证全平啊!到底这个水平校准应该怎么做呢?

另外在外面飞的时候 放在地上接电 飞控初始化还会水平校准吗? 外面的地面就更无法保证100%水平了啊!

网友:
去掉水平校准下面的那个小沟

网友A:
我也是这样,估计是cc3d质量问题!降低固件到14.01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估计是cc3d质量问题!降低固件到14.01会好一些!

14.01比较稳定吗?不会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01比较稳定吗?不会顠?

cc3d的问题,漂还是会的,遥控器微调后,还挺稳!没有其他解决方法了,固件都换了好几个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