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SUPERX,问题依旧,起飞就往前飞,姿态定不住

楼主(2015-02-15):
炸了无数次某疆,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一年不用的SUPERX,好像从来没因为飞控炸过机,于是换在精灵壳子里,一试,一切都好,就是一年前的老毛病依旧,起飞就往前栽得打杆,无风情况姿态模式还是往前飞,机架水平肯定没问题,飞控也肯定放平了,原来这个飞控放在H4大机架上也是这个问题,各位帮着分析下是啥情况

网友A:
一直想这样改 不懂精灵内板和外壳之间距离能否放的下SX主控  另楼主GPS放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这样改 不懂精灵内板和外壳之间距离能否放的下SX主控  另楼主GPS放在那里?

我没用精灵的中心板,换了一块,先在下面把电池放进去,比着尺寸让中心板尽量靠近电池给上面留下多的空间,切一些原来的固定柱降低高度,SUPERX的主控太高,就这样,基本还是快顶着上盖刚好能放下,GPS肯定要外置了,我直接上盖中心打个孔拧个螺丝,把大饼就放顶上了,其它东西倒还行都能放肚子里,不过SUPERX真的太重了,比NAZA LITE重了一百克多,精灵全负载1350克,我这个1480克,除了电调有壳比精灵重外,基本上多的重量全是飞控了,好在我用的2312电机,还算拉得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用精灵的中心板,换了一块,先在下面把电池放进去,比着尺寸让中心板尽量靠近电池给上面留下多的空间 ...

感谢 打这么多字

我在楼顶飞 校准啥都ok 但就是往北偏

外场还行  。怀疑楼上钢筋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打这么多字

我在楼顶飞 校准啥都ok 但就是往北偏

用了一个笨办法解决了,在飞控下面后部帖了块胶布,人为让飞控不平,前低后高,这样起飞姿态就直上直下了,也不往前飘了,估计飞控内部可能管水平的部件有轻微不平吧。

网友:
返厂把。。
估计传感器需要工厂校准下。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IMU里面出了问题
导致水平基准偏掉了
返厂处理一下呗
SX还是个好飞控的
至少感觉比DJI靠谱

网友(2015-03-20):
和我发生的现象一模一样。XA这个飞控无语了。

网友:
返厂处理下吧 ,这个问题貌似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
手拿着往另一手上摔几下就行

网友(2018-11-09):
我比你们还严重,一股脑的往地上冲,根本飞不起来。水平校准也做了,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