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o飞翼的副翼碳片加强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5-02-15):
我是2m的epo飞翼. 副翼偏软,舵角装上明显不挺实,想用碳片加强一下,但是不知道是垂直埋入副翼还是平行贴到副翼表面好?我看机翼埋入的是碳片垂直的。
请老手指点一下。

网友:
x7没有必要加强
正常来说当然是竖着放碳片好,但是很费劲的

网友:
垂直插入即可~另外这个需要加强么。好像可以的嘛

网友:
x7呀 ,垂直贴到后面,然后用胶带蒙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