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鼓起来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5-02-15):
电池
鼓了起来,捏起来软软的,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还能充电和使用吗?

网友A:
撸两下就硬了……

网友B:
用是能用,但是不建议继续用。虽然我手机的锂电鼓包了1年多待机还是跟原来一样。。。。
原因一般是充放电过程中电芯材料中的杂质分解出气体,或者过冲过放导致电芯材料(和电解液)不可逆损坏分解出气体

网友C:
过放了还是存放不当,力量肯定不如前了,小电流冲一下,别离人,如果只是一片鼓了·可拆了作他用。

网友D:
可以对付用

网友E:
我感觉有点吓人, 建议别用了。万一离人的时候他出啥问题。损失就大了。

网友F:
可以用,但时间缩短了,最好插上电显报警器,以免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