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炸机,小改车载APRS信标做飞行信标黑匣子

楼主(2015-02-15):
防炸机,小改车载APRS信标做飞行信标黑匣子,年后动手

车行轨迹,弄个机上,做飞行轨迹,估计方圆有10KM,想想都爽哈

要先拆掉18650锂电池,太重,准备换成软包锂电池

玩车上用的APRS信标模块

网友:
不炸的你肉疼你还会想想都爽么

网友:
好是好、就是觉得 体积比较大、也比较重。

其实:FPV 通常都是 自带 飞控的,都有GPS的,

只要:地面站这边 做好数据记录,就能找到飞机
的“最后位置”。。。

网友:
楼主开车行的吧

网友:
哈哈楼主开车行的

楼主:
秤了下,一般发射板+电池+天线,100g,貌似还行,这玩意有个优势,不需要飞控跟踪,拿个对讲机天线就可以收信号了,年后搞搞看,朋友的鸡鸡搭了个5D,飞到山里,目前还没找到,悲剧,要是有这个黑匣子在发位置信标,估计还有机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