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来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2015-02-15):
  推荐一款电机推力可以达到1200g 重要的是必须用5—8寸桨,还有电池必须是3s的,小弟不懂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朗宇X2216差点,X2814动力富余点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X2216差点,X2814动力富余点

网友B:
有两种方案可以试下!你用朗宇X2216 1400KV的配8寸的三叶桨拉力可以到1200
还有就是用2400KV的配6寸的马刀浆推力也能到1200 都是3S情况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你用银燕的BL2220配加长桨夹装2只8X6的马刀浆!推力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方案可以试下!你用朗宇X2216 1400KV的配8寸的三叶桨拉力可以到1200
还有就是用2400KV的配6寸的马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