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不足降落过程炸鸡,重启后app看不到飞行参数

楼主(2015-02-15):
今天在家楼顶上飞,最后3分钟电量返航,回到了楼顶上的时候红灯开始慢闪,高度大概10米。本以为应该没问题。忽然飞机开始蹿高,我以为是自动返航功能启动。赶紧扳了几下S1和S2想切回遥控器控制,因为着陆区域比较狭小,然后手忙脚乱控制飞机位置、高度,最后撞旁边一堵墙上。。。
检查飞机,外观有点剐蹭,重新上电后发现云台、相机都没事,控制飞行正常,app也可以看到试试视频,但是app上无法显示高度、飞信器电量、卫星数等参数,也不能用app调节相机俯仰(用遥控器滚轮可以),用app读飞行器的SD卡也失败。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IOSD摔坏了?

楼主:
我的是小精灵2 v+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飞行器和云台连接的排线有一组(4根线)接头摔出来了,插回去以后一切正常。
这次教训是:
(1)尽量在开阔地方起降、飞行。
(2)如果起降场地条件不好,障碍多,一定要提前飞回来,万一遇到乱流或干扰什么的,还有时间操作。
(3)最后,一定要冷静,我后来还是慌乱了,打杆幅度太大,飞机在我身边的障碍物之间穿来穿去就是稳不住降不下来。另外可能障碍物多,乱流也很大,感觉飞机来回被拽。
(4)没电后机尾的红灯闪,机头也是红灯,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而且飞机大幅机动,很难分出机头和机尾了,增加了操作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飞行器和云台连接的排线有一组(4根线)接头摔出来了,插回去以后一切正常。
这次教训 ...

再加一句,多练模拟器,最好能模拟控制直机。这样控制4轴就太容易了。

网友:
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
多炸 炸多了就不慌了~~

网友A:
和我14年11月飞的一次经历一模一样,我的V+已经落稳地了,最后又自动起来飞高
我的好象遥控器有嘟嘟嘟的报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14年11月飞的一次经历一模一样,我的V+已经落稳地了,最后又自动起来飞高
我的好象遥控器有嘟嘟嘟的报 ...

我这次都没注意有没报警声,感觉像是低电量触发了自动返航着陆。

网友:
是低电量触发自动返航,我也经历过一次,手控快落地时,飞机忽然自动上升,吓人啊!我最后在调参中把低电量自动返航功能勾选去掉了!

网友:
人工降落是在返航点附近吧,还会触发低电量自动返航?
我咋记得说明书上说10米之内不触发呢。。。

网友B:
突然蹿高,是低电压保护返航。我刚开始玩精灵2时也遇到过一次。当时电量还剩下百分之三十多点,精灵2降到离3米左右时,突然加速往上飞,当时果断切到“姿态”悬停住了,然后安全降落。从这以后,我就把“电压保护返航”的功能取消了。为了安全,建议电量40%时,务必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蹿高,是低电压保护返航。我刚开始玩精灵2时也遇到过一次。当时电量还剩下百分之三十多点,精灵2降到离 ...

我也是,现在把低电量自动返航取消了,一般还差3到4分钟就回来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