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小精灵2电池无法充电!但可以正常放电

楼主(2015-02-15):
电池按键显示电量指示灯也亮,飞机也可以起飞,但插上充电器电池指示灯没有反应,也充不进电,电池固件版本2.0.0.0。同一充电器充其他电池无此问题。
电池买了没用过几次,目前由于只能放电无法充电,感觉用完这次,这块电池就该牺牲了....

唯一就是之前这块电池摔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肯定是摔出问题,我也有一块几秒钟就无法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摔出问题,我也有一块几秒钟就无法充了

难道有线路 断了?但还能正常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有线路 断了?但还能正常放电

寄回厂家换个电池芯210元吧,年后准备把云台和电池寄回大疆一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回厂家换个电池芯210元吧,年后准备把云台和电池寄回大疆一起修

恩 年后看看吧~

网友B:
智能电池电量高于75%,需将电池开启再充电。试着开启电池,或者放到50%以下,再试试。

网友C:
保修期内免费的.....摔过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修期内免费的.....摔过就不好说了

但之前咨询400好像说电池卖出去没有保修 说是耗材易损耗~dji建议从哪买找哪里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池电量高于75%,需将电池开启再充电。试着开启电池,或者放到50%以下,再试试。

打开电池充电依然不行~

网友D:
应该是里面平衡线什么的摔断开了,  拆开检查下吧
如果是主板损坏, DJI是不会修的,直接告诉你电池报废,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里面平衡线什么的摔断开了,  拆开检查下吧
如果是主板损坏, DJI是不会修的,直接告诉你电池报废, ...

电池拆开了,里面有个101贴片电阻和d10那个稳压二极管掉了

网友E:
我的电池跟LZ一样   不过我的电池  开机后  可以冲进去  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另外 LZ 您的电池问题是否解决?   能否赐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池跟LZ一样   不过我的电池  开机后  可以冲进去  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另外 LZ 您的电池问题是否解决 ...

发现时里面问题后 把坏了的101贴片电阻 换上了,稳压二极管还没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