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暴力飞时会失控!!

楼主(2015-02-15):
最近发觉250在大油门暴力飞行时会出现失控现象,表现为飞机无法回到水平姿态,遥控器无法控制,,直接坠地,我用的
配置 h4 250 11.1v 1300 25c ;银燕1806 12Asimonk电调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可能跟你情况不同,我之前飞遭过一次电调烧了,然后坠地,损失四只桨,一个电调……

网友A:
这个四轴配一套的多少米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轴配一套的多少米 有链接吗

不带图传大概600多,我在某宝买的套餐

网友B:
马自达鉴定完毕

网友C:
电调别用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别用香蕉头

没用香蕉头,我直接焊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自达鉴定完毕

哈哈哈,你猜错了,是尼桑的丽威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是惯性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CC3D质量不稳定,我的一架kim240pro就失控飞丢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在油门变化一剧烈(比如下降的时候大油门上升)之后就挂了,滴滴滴乱响,断电重新接电池就好了。
我的simonk程序电调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