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吸水泵怎么控制?

楼主(2015-02-15):
小弟刚装了艘船,吸水泵怎么和接收连线进行控制呢? 是直接连线还是通过控制电路连线?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少将。。。。。。你在逗我们玩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将。。。。。。你在逗我们玩呢么?

水货少将,注册的早而已

楼主:
电调接舵机口来控制?

网友B:
报告将军:把水泵电机的电源线并入动力电机的电源线再一起连接电调,完毕!

网友(2015-03-30):
引用 网友B:
报告将军:把水泵电机的电源线并入动力电机的电源线再一起连接电调,完毕!

少尉你可真逗!不怕将军把你给撤啰!!!

网友C:
用小舵机加微动开关 可实行遥控开关水泵

网友(2015-09-24):
建议独立控制的好~~~

网友D:
搭车问个问题
中低速船可否用刮水器在船底吸水后侧排?

网友:
可否不用泵直接用刮水器从船底取水?

网友:
有第三通道的控制模块,宝上有的。自己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个问题
中低速船可否用刮水器在船底吸水后侧排?

够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小舵机加微动开关 可实行遥控开关水泵

这是正解,我还有个法子双向电调同时接水泵和别的需要转动的东西例如排水泵,然后抽水泵和排水泵侧加二极管阻断反向电压防止反转
。这样一个通道可以干两件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解,我还有个法子双向电调同时接水泵和别的需要转动的东西例如排水泵,然后抽水泵和排水泵侧加二极 ...

这方法我也用过   320a双向有刷电调带一个金属此轮泵抽水散热

网友(2016-11-24):
船模了不需要这玩意了吧

网友(2019-06-22):
水泵单独供电, 用舵机来控制电水泵电源的通断,实行泵的开、停。

网友:
舵机加微动开关,或者宝上买一个继电器开关直接插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