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三轴怎么接遥控器?

楼主(2015-02-15):
第一次自己鼓捣云台,接线都对,就是YAW第三轴(Z轴)不受控,研究半天发现作为YAW源的输入选项里,没有YAW的选项,请教各位同学,你们是怎么办的?先谢过!

网友:
2.3a01  EXT—ROLL

楼主:
朋友,俺是新手,说详细点儿啊!

楼主:
是不是我用2.2b2版本的调参软件不合适啊?

网友:
这么复杂啊,不知用A控能不能直接接第三轴并用遥控器控制,请教各位了。

楼主:
请有经验的朋友继续传授,让我等这些新手解决这些似乎很低级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