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的模拟器各通道乱跳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2-15):
之前玩都好好地,昨天晚上玩,一进界面,遥控器还没动,舵机就抖动起来了,各个通道数值都乱跳,有朋友遇到过么?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SM600的遥控器接USB。

网友A:
遇到过,凤凰3.5副翼和升降通道不稳定上下跳!
一开始升降现在变副翼了,换了控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估计控上电位器问题。
我用的dx4e接usb,换了dx8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凤凰3.5副翼和升降通道不稳定上下跳!
一开始升降现在变副翼了,换了控这个现象就没有了,估计控 ...

莫非要重新买一个了?一百多大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要重新买一个了?一百多大洋啊~~

电位器可以换,有魔友说家电维修应该能修。
你买的是模拟器向店家咨询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目前换了新控还是没用,   出现 不能检测到遥控器,   求大神帮忙             这个是我问题帖子 有带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C:
静电静电静电
最开始我玩模拟器用的是买15级油机配的垃圾6通控,一直就没有正常过,各个舵面一直乱跳
后来终于找到了原因,是由于遥控器和电脑之间的静电引起
垃圾控对外壳的处理不行,容易引起静电,尤其是在我用电热器烤火,浑身干燥以后,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后来,找到一个方法,找一根长一点的电线,两头焊上鳄鱼夹之类的金属物,一头夹在电脑机箱上,一头夹在自己的手指上
一切异常都消失了
呵呵,我不是夹在手指上的,我怕疼,我用两个手指夹着鳄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静电静电
最开始我玩模拟器用的是买15级油机配的垃圾6通控,一直就没有正常过,各个舵面一直乱跳
后 ...

谢谢啊!回头我试下看看。我又买了一个软件狗,通过音频线插在我的遥控上,可是win8下右下角更改软件怎么也切换不了,老电脑xp能切换就是带不动。想玩个模拟器真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目前换了新控还是没用,   出现 不能检测到遥控器,   求大神帮忙             这 ...

哥们你也试试看,看7楼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也试试看,看7楼的办法

空了试下看,  但是我的遥控器是 futaba14SG  这个遥控器也不会算是垃圾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了试下看,  但是我的遥控器是 futaba14SG  这个遥控器也不会算是垃圾控了吧

控制台没装吧?我的10cg在win8也用不了,问卖家,他直接来了句让我杀毒

网友D:
重新在软件里校准下遥控器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在软件里校准下遥控器 试一下

校准不了,正常的时候,校准,电脑上遥感会随着手柄的移动一起移动,现在怎么移动,电脑上都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