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cc3d飞控 失控求解

楼主(2015-02-15):
qav  cc3d飞控 2204电机   3s电池    不知道怎么回事 飞行过程中 高空80米左右 失控   失控后  250是保持原来状态飞行还是多面全部回零?  当时 把油门收到低飞机还是一直保持来自台向前飞行  不知道失控后 飞机状态 有知道的么?

网友A:
需要在你的遥控器上设定Failsafe,我的设定是Aileron Elevator Rudder 都为0,保证飞机原地不动,Throttle为-90% (油门全程范围-100%~100%), 如果设定为-100%会立即停车从高空跌落,-90%可以做迫降动作,降落下来。CC3D必须做这个设定,不然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事故。另外将油门设定为-90%还有一个好处,当飞机在地面处于解锁状态,如果你此时关控,它只是启动电机,-90%的油门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让它飞起来。如果你的飞机会沿原来姿态飞行,那么你的Failsafe设置有可能设在Hold状态,对于多轴,这样设定有点危险。

网友:
F的不了解,J控对频时油门杆最低,失控(没信号)时默认此位置,这时应该掉下来,不会继续飞走啊。我几个穿越机不同的飞控都设了熄火开关,宁愿看它掉下来也不愿眼睁睁的看它飞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你的遥控器上设定Failsafe,我的设定是Aileron Elevator Rudder 都为0,保证飞机原地不动,Throttle ...

14SG遥控具体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SG遥控具体怎么设置。求教

我手头Futaba的就一个T10J,其中有一项设置就是Fail safe,他家的油门定义是0%~100%,估计取值5%合适,你可以找个草地上试试,用5%油门控是个啥状态,应该是飞机要飞起来但是飞不起来的状态,这样在迫降的时候可以确保飞机不会摔得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Futaba的就一个T10J,其中有一项设置就是Fail safe,他家的油门定义是0%~100%,估计取值5%合适,你 ...

控的设置图片发个

楼主:
谢谢 高手   我回头再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2015-04-12):
大家说一下能不能再CC3D软件里设置一下呢

网友:
我情愿油门0的,不然炸鸡了 落地还在转,容易烧,要是起火了。。。

网友:
小的油门还是保险,最后再设置原地打转,就是自旋,这样就是刮风也跑不了多远

网友C:
看来QAV250失控很常态化,油门是0比有油门能好一些,我觉得主要是机架材料和电子设备紧凑有关系,得从天线上找解决方法了,失控时只好祈祷别掉在人身上就行

网友(2016-03-16):
楼主,我挖个坟求解,跟你一样的设备14sg,失控。怎么设置失控保护?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QAV250失控很常态化,油门是0比有油门能好一些,我觉得主要是机架材料和电子设备紧凑有关系,得从天线 ...

你这个说法才是最最重要的…飞机没了无所谓,就是不要伤到别人。赞一个…哟西哟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