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蛋疼的PX4。。。

楼主(2015-02-15):
原本GPS定位总是定在偏差200米固定位置,也没管它,更新固件后,呵呵,磁罗盘歪了,而且无法校准磁罗盘(校准一开始就卡住不动)各种折腾都没用,然后重载固件,加速度计校准失效了,怎么校准都显示翻了160°这样,多次校准加速度计都还是这样。于是,gps坏了,罗盘坏了,加速度计坏了······我现在一个人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X4? V1还是Pixhawk ?

PX4v2 - Pixhawk各种保护设计非常齐全,很难损坏啊~~

网友:
静静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X4? V1还是Pixhawk ?

PX4v2 - Pixhawk各种保护设计非常齐全,很难损坏啊~~

PX4FMU-v1.7.2
PX4IO-v1.3.1
GPS-NEO-6M
加速度计也不能说是损坏了,就是翻不了面,我把飞控倒着装还是很正常能用(之前是IO板在上,现在IO板在下),弃用外置罗盘,方向功能恢复正常,我觉得是时候换个GPS了,外置罗盘和GPS都不好用,板子倒还坚挺。。。

网友:
引用 楼主:
PX4FMU-v1.7.2
PX4IO-v1.3.1
GPS-NEO-6M

果断换Pixhawk吧!

成熟稳定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PX4FMU-v1.7.2
PX4IO-v1.3.1
GPS-NEO-6M

  坚决 顶起 —— 大家一起 解决 "直升机 螺旋问题"

终于 有人 一起折腾  老标准的 Px4 双块电路板 飞控 。。

飞控 不容易坏,,你 先刷“固定翼”固件,再刷回来。

请:Afisom 参看 ————

有对DIY【模块化】简易飞控感兴趣的吗?(自己掌握核心软件)避免限高50米之类。  ...23

今天 下班后,俺也再来 折腾折腾 Px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决 顶起 —— 大家一起 解决 "直升机 螺旋问题"

终于 有人 一起折腾  老标准的 ...

多谢多谢,对于px4不好飞直升机那是深有感触,大半年年前搞这玩意儿,飞起来各种不锁尾一边偏,怎么改参数都没用,倒是高度保持做得不错。后来想尝试mp里选择外接锁尾陀螺有副翼h-1模式,然后外接至k8,把姿态保持的工作下放,苦于后来事情越来越多不得不中断。最近有点闲了,准备趁着过年再试试这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对于px4不好飞直升机那是深有感触,大半年年前搞这玩意儿,飞起来各种不锁尾一边偏,怎么改 ...

别折腾PX4 v1了!
直接换Pixhawk 2.4.6吧,一切会变得顺利起来~~

网友C(2015-04-08):
引用 网友B:
坚决 顶起 —— 大家一起 解决 "直升机 螺旋问题"

终于 有人 一起折腾  老标准的 ...

lz以及各位現在在搞PX4FLOW 嗎?
我初學,現在有些問題想請教你。PX4FLOW 需要接上 什麼飛控?是PIXhawk ?PX4FMU?
連接地面站軟件 QGroundControl 是不是 要接上飛控?
目前,我安裝了PX4 USB驅動,但是在設備管理器卻沒顯示,(官網上的步驟),刷固件也沒用,該怎麼辦?
希望lz以及各位能回答。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以及各位現在在搞PX4FLOW 嗎?
我初學,現在有些問題想請教你。PX4FLOW 需要接上 什麼飛控?是PIXha ...

现在 Px4 FLOW 几乎 是给 放弃了。。。原因是:

【Px4FLOW  似乎 只能 与 PX4FMU 搭配。。。】
【px4_driver_installer_v10_win.exe 】 1.98 兆字节 XP 系统 可用的。
QGroundControl   应该是可以 与 PX4 连接,,我 没使用过。。。

我 几次 反复 购买的 PX4FMU 、总感觉 有毛病——定高 无效
无法 执行 “自主悬停” 科目,所以 之后的 自动导航 也无效。

后来还 发觉 PX4FMU 会 间隔 50秒左右 莫名其妙 ‘闪舵’。

视频录像http://www.tudou.com/v/3kcUT6MU-x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必須得謝謝。我搞PX4FLOW是因為我要畢業,這是產學研的,錢不是問題。現在是想通過自己添加代碼,實現懸停,所以它本身是不會懸停的。謝謝。我不知道是不是win7就裝不上PX4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