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奉上】精灵2 改装乐天电调 自制LED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5-02-15):
乐天20A 比原厂电调更轻 兼容性更好

led状态指示问题
用arduino做了个原厂电调点灯协议的解析
效果不错
再也不用买原厂1xx多的电调了

int pin = 7;
int red = 2;
int green = 3;
int blue = 5;
unsigned long duration;

void setup()
{
  Serial.begin(38400); // Open serial connection to report values to host
  Serial.println("Starting up");
  pinMode(pin, INPUT);
  pinMode(red, OUTPUT);
  pinMode(green, OUTPUT);
  pinMode(blue,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blue,HIGH);
  //digitalWrite(green,HIGH);
  duration = pulseIn(pin, HIGH);
  Serial.print(duration);
  Serial.print("\n");
// if ( duration > 380 && duration <480 ) YELLOW
  //if ( duration > 280 && duration <380 )//GREEN
  if ( duration > 180 && duration <280 )//RED
  {
    digitalWrite(red,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red, LOW);
    if ( duration > 280 && duration <380 )//GREEN
    {
    digitalWrite(gree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green, LOW);
      if ( duration > 380 && duration <480 ) //YELLOW
      {
      digitalWrite(blue,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blue, LOW);
      }
    }
  }

}

网友:
求具体的 改装方法

网友:
能提供一下改造方法不?

网友A:
同求改造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改造方法啊

闪灯信号由单独一路1khz的pwm控制,不同频率代表不同颜色,精灵中心板电调插口有一个针是这个信号,用arduino编个简单的采集占空比再对应点三种灯的程序 ,就行了

过两天回国把代码发出来,没在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改造方法啊

下面是arduino的程序,中心板四个电调接口口其中各有一个管脚输出控制亮灯的pwm,
根据不同脉冲宽度点亮不同颜色的灯。
int pin = 7;
int red = 2;
int green = 3;
int blue = 5;
unsigned long duration;

void setup()
{
  Serial.begin(38400); // Open serial connection to report values to host
  Serial.println("Starting up");
  pinMode(pin, INPUT);
  pinMode(red, OUTPUT);
  pinMode(green, OUTPUT);
  pinMode(blue,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blue,HIGH);
  //digitalWrite(green,HIGH);
  duration = pulseIn(pin, HIGH);
  Serial.print(duration);
  Serial.print("\n");
// if ( duration > 380 && duration <480 ) YELLOW
  //if ( duration > 280 && duration <380 )//GREEN
  if ( duration > 180 && duration <280 )//RED
  {
    digitalWrite(red,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red, LOW);
    if ( duration > 280 && duration <380 )//GREEN
    {
    digitalWrite(green,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green, LOW);
      if ( duration > 380 && duration <480 ) //YELLOW
      {
      digitalWrite(blue,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blue, LOW);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