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

楼主(2015-02-15):
36级甲醇发动机,油门要开一半才能启动,请问是富油还是什么?调主油针还是幅油针?谢谢!

网友:
哦哦这个不懂,刚接触油机,待高手回答学习

网友:
需要调整富油针。

网友:
第一次启动是这样,还是每次都这样?

网友A:
富油,收付油针,就是要用一字螺丝刀调的那个。

网友:
典型的富油,看一下响应和听一下声音。

楼主:
每次都是这样,启动后可以收一些油门,也不能收太多,不然就熄火.

我也觉得是富油,可是收了富油针,一样要把风门开很大才能启动。唯一的区别是怠速好像高了.

楼主:
今天特意测了高速,半箱油没两分钟就差不多完了。还看不见烟。

为什么我的发动机不管低速还是高速都看不见明显的烟呢。

网友B:
油润滑不好就烟少!润滑油是不参与燃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润滑不好就烟少!润滑油是不参与燃烧的

到底是润滑油(痹麻油)太少,还是甲醇太少导致烟少?我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润滑油(痹麻油)太少,还是甲醇太少导致烟少?我糊涂了。

润滑油不参与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油,收付油针,就是要用一字螺丝刀调的那个。

这二个油针调的话   要怎么看才是最合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