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d固件后怎么设置100s

楼主(2015-02-15):
如题,弄了一天还是不会设置。哪位大神级救救我呀!

网友A:
高頻頭是 24L01

name=24L01-100S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HiSky
num_channels=6
tx_power=150mW

[channel1]
reverse=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reverse=1
scalar-=100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HOLD0
safetyval=-11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2,63,64,65,66,67,68,7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0,78,75,73,70,72,75,77,8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reverse=1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6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5,-8,0,7,15,22,30,37,45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45,-34,-23,-12,0,11,22,33,45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20,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value=-1,0,0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240
[timer2]
src=Ch3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39,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頻頭是 24L01

name=24L01-100S

d7e控刷了D固件 外置HT8高频头

网友A:
D7E HT8 Deviation

HT8 LED 右邊綠色燈
name=HT8 100S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PPM
num_channels=7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Center PW=1090
Delta PW=400
Notch PW=400
Frame Size=22500

[channel1]
reverse=1
subtrim=45
scalar-=100
template=cyclic2

[channel2]
reverse=1
subtrim=50
scalar-=100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reverse=1
safetysw=!HOLD0
safetyval=-110
scalar-=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5,70,70,70,70,70,70,7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5,84,83,82,80,81,82,83,85

[channel4]
subtrim=80
scalar-=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110
curvetype=expo
points=15,15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scalar=80
scalar-=80

[channel6]
reverse=1
scalar=55
scalar-=55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reverse=1
scalar-=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40,-23,-5,12,30,45,50,55,6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0,-62,-43,-24,-5,13,32,51,7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270
[timer2]
src=Ch3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39,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
D7E 24L01 解決尾巴方向死區

name=24L01-100Sc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HiSky
num_channels=6
tx_power=150mW

[channel1]
reverse=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reverse=1
scalar-=100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HOLD0
safetyval=-11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scalar=9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2,63,64,65,66,67,68,7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0,78,75,73,70,72,75,77,80

[channel4]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55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8
muxtype=add
curvetype=min/max
points=0
[mixer]
src=RUD
dest=Ch4
usetrim=0
muxtype=multiply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5,5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HOLD1
dest=Ch5
scalar=-110
curvetype=deadband
points=0,0

[channel6]
reverse=1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6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80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5,-8,0,7,15,22,30,37,45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45,-34,-23,-12,0,11,22,33,45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20,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value=-1,0,0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270
[timer2]
src=Ch3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39,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None
Toggle=13,10,0,5,0,None
Toggle=22,10,0,4,0,None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 HT8 Deviation

HT8 LED 右邊綠色燈

能把参数文件发到我邮箱吗?767379238@qq.com  谢谢!

网友A:
到QQ群号码:5208645

我上傳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QQ群号码:5208645

我上傳給你

可以了,完美解决十字盘乱跳!谢谢大哥! 不过好像过于灵敏 副翼往左偏

网友:
您好,我也有相同的問題,可以麻煩發個d7e,hcp100s,固件給我嗎, mail
yzf2004r6@hotmail.com
謝謝

网友(2015-06-06):
楼主你好,我的D7E刷的SUV的D固件显示的全是英文,对比聪少的刷机视频,屏幕前两页是相同的,但菜单里就没有语言选择的一项,无法选择中文,屏幕上显示devo7e-v1.1.2-68f61f可能是早期版本,.我原来刷的GALEE固件,是中文的,但似乎不支持2401模块,有许多机型不能用,M大的D固件虽说有简体中文菜单,但其中还是有一半英文,本人英文盲,求一个能用中文的SUV的D固件。在哪里下载,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QQ群号码:5208645

我上傳給你

我的D7E要刷SUV大中文版的D固件,请问在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完美解决十字盘乱跳!谢谢大哥! 不过好像过于灵敏 副翼往左偏

请看10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