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凡科技接图传时,视频不能显示

楼主(2015-02-15):
我用非凡科技接图传,显示屏幕只能显示OSD信息,但就是没有视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我的摄像头是山狗3代摄像机,用USB转AV输出线,将AV线和地线接在非凡科技视频输入(直接黄线和黑线,摄像机自己供电的);

网友A:
狗选TV输出没有。菜单里选了的话屏幕会黑掉。还有你买的那个线我也有直接扔了。太硬了。影响云台活动。
我自己做了一根。软的。带充电的。插在云台多余针脚那里。5V的。

网友:
VCC IN需要接的 图传如果**供电 可以不接图传供电输出口 如果不是**供电需要连接 所有地线必须都连接好 动力电压检测可接可不接 还有视频输入的制式需要选正确

网友:
osd 有视频制式选择 也就是PAL NTSC两种,如果输出和osd不一致就不会出图像,设置方法是 双击按钮

网友:
打开山狗电源后长按“向上”键山狗屏幕黑屏后就进入了TV输出模式,这时视频线没连错的话监视屏就有显示了

网友B:
难道这个山狗不可以TV模式?我的不是这个牌子的就好使。不过镜头花了点。正打算买这个呢个别情况?还是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样,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已经联系商家换货了。

解决了,在设置里面有TVout 模式,你开启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山狗不可以TV模式?我的不是这个牌子的就好使。不过镜头花了点。正打算买这个呢个别情况?还是都这 ...

解决了,有那个TV模式,要去菜单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选TV输出没有。菜单里选了的话屏幕会黑掉。还有你买的那个线我也有直接扔了。太硬了。影响云台活动。
我 ...

解决了,,那个线可以直接把上面套的硬皮去掉就跟你的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那个线可以直接把上面套的硬皮去掉就跟你的一样了

我这个是硅胶线的。解决就好。每次开机都要选TV模式。我的也一样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那个线可以直接把上面套的硬皮去掉就跟你的一样了

解决了吧???

网友(2015-04-06):
10楼好办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