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电池 外场充电方案 惊喜,17楼补充详细说明!

楼主(2015-02-15):
今天雾霾,在家研究 悟的电池外场充电方案。
不小心就成功了,太意外了,哈哈!

网友:
详细点啊~~~~~

网友:
恭喜啊 分享一下呗

网友:
用个恒压恒流流板就行

网友:
这样不是平衡充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传说中的电砖?

网友:
哈哈,臭显摆,不分享,严重鄙视

网友:
意想不到这高级货竟然用的是T头

网友A:
308不用平衡口也可以充锂电池?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8不用平衡口也可以充锂电池?如何设置?

你看一下说明书 里面有一个不平衡充电的选项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 这么高级的充电器 不配

楼主:
其实很简单:找一个8s的铁锂电池,充满电压是27v左右,然后 308 设置成lipo非平衡充模式,还有单片电压要设定成最高4.35V(默认是4.2v会充不满),这样总电压大概就是26V与大疆的充电器一致。
然后就搞定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先启动大疆的电源否者会报错!!!
最后 祝大家爽飞,爽拍!

网友:
不错  继续研究 要能把里面的电芯也换了就更棒了

网友:
带这么大个电池出去 累死

网友B:
带一个一定功率的UPS电源到外场就可以,反正放在车上,也不会显得重,随用随充,回家后再把UPS充足电即可。

网友:
重复了拿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的思路  不过这移动电源有点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一个一定功率的UPS电源到外场就可以,反正放在车上,也不会显得重,随用随充,回家后再把UPS充足电即可。 ...

这个办法好,刚好有一两个闲置的小型UPS,明天拿出来检查一下好坏,再配上逆变器,开车充电,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刚好有一两个闲置的小型UPS,明天拿出来检查一下好坏,再配上逆变器,开车充电,不知道效果 ...

效果肯定没问题,不过要注意另几个问题

注意汽车电瓶不要亏电,否则发动不起来
充电的时候必须启动发动机,不过充电多久你就发动多久,众所周知,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行是容易积碳的
与其这样,倒不如把ups的电瓶加大一点
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在汽车尾箱带一个电瓶和逆变器,相信你的逆变器比ups会便宜一些,而且电瓶容量也随你选择
不过,这样也只是适合有车库的童鞋,毕竟电瓶重,等你回了家,还得把电瓶拖到家里再次充电

网友:
早就这么给精灵2充电了

网友:
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果肯定没问题,不过要注意另几个问题

注意汽车电瓶不要亏电,否则发动不起来

谢谢!经检查,UPS是电池坏了,也太小。按你说的准备加 一个电瓶。电池也也另购了二块,还在路上,三个电池也够应付了呵呵~

网友(2015-05-13):
对了,插头叫什么名称呢,谢谢

网友:
还有,如果你设置更大的电流会怎么样,请指教

网友:
技术贴   好帖子

网友:
充满电的时间还是和用原装充电时间一样吗?

网友:
还是买个逆变器 最安全

网友:
从回复看,很多DJI RTF的玩家跟其它模友很不一样啊。

网友:
这么玩已经很久了,还可以开到180W充电,比原配快多了

网友(2016-03-22):
4a充电太小了,10a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