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倍率

楼主(2015-02-15):
不好意思,大家,我是提问的,我想知道目前品质比较好的1S/2S 500mah 20C电池,可以以5C(2.5A)左右的倍率来充电吗?会对寿命有多大的影响?
电池厂商都放假了,暂时打电话找不到人,因为比较急,所以先来坛子里问问大家,大家有了解这方面的吗?多谢!
年后问过厂商我也会把得到的信息与大家交流!

网友:
真是受不了。手机回复就是乱码。

电池上有标示就可以

网友:
可以5C充电的电池都会做出明显标识的。没标明5C的绝对不行。

网友:
500MH即便1A充电,半小时也充满了,2A也就十五分钟,你不是那么在乎那你几分钟吧,一般标个5C,你充个4C3C就行

网友:
小电池可以一次充几个的,犯不上超极限。

网友A:
小容量电池多买几块一起充,都可以不间断地飞了,有必要只用一两块拼充电速度吗

网友B:
放电有45C的,充电有5C的,我用的5块1C充电800毫安。可以实现边充电边飞,可以不间断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有45C的,充电有5C的,我用的5块1C充电800毫安。可以实现边充电边飞,可以不间断的飞。

1C充电800毫安,充一小时才充进去800mAh,能来得及?

网友:
真的能来得及,开始是6块电池,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坏了一块,剩下的一直很好,用了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容量电池多买几块一起充,都可以不间断地飞了,有必要只用一两块拼充电速度吗

小电池能买得起,大电池一买买6块可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