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小精灵phatom模式下,失控返航或低电量返航时,究竟怎么重夺控制权?

楼主(2015-02-15):
如题。
另外,怎么知道当前是自动返航还是手动切入控制状态,会有提示么?

楼主:
在训练说明书上看到这一段,应该是最靠谱的吧。
把S1扳到中位或下位,不必扳回去。

网友A:
低电压不会返航,就地降落,低压保护的时候是有控制权的,只是油门中位改变了,可以理解为低压保护的时候改变了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不会返航,就地降落,低压保护的时候是有控制权的,只是油门中位改变了,可以理解为低压保护的时候改 ...

哦?我下次遇到空旷的草地的时候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下次遇到空旷的草地的时候再试试。

说明说的很清楚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不会返航,就地降落,低压保护的时候是有控制权的,只是油门中位改变了,可以理解为低压保护的时候改 ...

二楼的什么人啊?尽误导!低电压怎么就不返航了?调参软件里,电池一栏勾选返航,返航过程中拨动S1(右手上方)开关解除自动,改为手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什么人啊?尽误导!低电压怎么就不返航了?调参软件里,电池一栏勾选返航,返航过程中拨动S1(右手 ...

精灵1和NAZA固件低压保护的时候没有返航~2没用过,恩。

网友:
楼主好好看说明书啊 最好不要飞到自动返航 万一因为环境问题 电池电压降的太快 就炸机了。。。